IT8517代换8518E的经验

楼主(2015-07-16):
有些人说8517或代换8518,我这里亲自试过了。

代换上去确认能显示,也能进系统,但温控不对,CPU风扇不会转!!K45D华硕机亲自试。

换回8518E风扇正常……

网友:
亲身经验 值得加分

EC的代换 最好是同型号 ……

网友A:
我DELL原来是IT8518用IT8517电池不能充电,楼主是温控问题,为啥我是电池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DELL原来是IT8518用IT8517电池不能充电,楼主是温控问题,为啥我是电池呀!

EC  程序不一样  有些脚的定义也就不一样

网友(2015-08-16):
电池不冲电   带换试试

网友:
谢谢手上没有8517只能买了

网友:
还是原型号换吧,

网友:
上一次有试过一次,不通用。。

网友:
PDF有吗?不触发想看下

网友(2015-10-07):
谢谢分享!我手里有个ASUS X550C就是IT8517 的EC,正想怎么代换呢!!

网友:
可能会有 小的区别,。 多谢分享,。好经验  常用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