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各位大大推荐万用表和示波器哪种比较好

楼主(2015-07-16):
万用表准备买个福禄克的 400米之内   示波器 3000多一点也能接受  求各位大神推荐下 呢 在线等 20号发工资就去买 多谢啦  最好型号具体一点比较好呢

网友A:
400 和 3K 的价位都属于高端的了
(对于高端不清楚 )

示波器可以考虑泰克

网友B:
我的万用表是30多块钱在五金店买的,用了6年多还在用,示波器和BGA是在迅维买的最便宜的而且还是在14年10做活动的时候买的,两个加起来也就3000,虽然便宜,不过确实蛮好用的,成本早就赚回来了

网友:
我的优利德用的还不错啊,U61T这个型号,示波器我买的普源的用的还可以,三千多可义卖泰克的了,但感觉和示波器用起来没有多大差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00 和 3K 的价位都属于高端的了
(对于高端不清楚 )

居然是天意大神 我在论坛里膜拜你好久了。。。公司4个万用表  坏了俩 我再也不相信便宜的了。。。还是买个靠谱一点的好。。示波器 是看贴吧大大用得好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  所以我也想买一个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万用表是30多块钱在五金店买的,用了6年多还在用,示波器和BGA是在迅维买的最便宜的而且还是在14年10做 ...

什么时候再出活动我也考虑下 这价格 我都心动了。。。我看了*词语被过滤**词语被过滤* 大约七千到八千呢 加上示波器 快10000了都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时候再出活动我也考虑下 这价格 我都心动了。。。我看了*词语被过滤**词语被过滤* 大约七千到八千呢  ...

不知道今年十一有没有活动,我是去年十一时买的

网友:
泰克100M官网3K左右。。。

网友D:
表可以定位1000左右的,示波器2000左右的合适

网友(2015-10-30):
引用 网友D:
表可以定位1000左右的,示波器2000左右的合适

万用表为什么买贵的啊  fluke15B+我觉得很好用。。示波器看中泰克1102  不清楚够不够用 求指点

网友:
万用表为什么买贵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好处

网友:
这个表跟了我五六年了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万用表是30多块钱在五金店买的,用了6年多还在用,示波器和BGA是在迅维买的最便宜的而且还是在14年10做 ...

30多元的万用表居然用6年没坏?你是很少用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30多元的万用表居然用6年没坏?你是很少用吧?

每天都在用,只是转盘时间长了有点脏,清理一下就能用了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每天都在用,只是转盘时间长了有点脏,清理一下就能用了,

求上个图片,好瞻仰下这个30多元的神奇万用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求上个图片,好瞻仰下这个30多元的神奇万用表

没用电池,改的外插电源了,表笔直接焊上的,想换一个,可是不坏又舍不得
型号是DT9205A

网友:
改外接电源?动手能力好强

网友:
作为一个吊丝,几十元的万用表就满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