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手》手里有一进水机开机会震动,开机和待机电流正常 ,内屏不显示,换屏症状依旧

楼主(2015-07-16):
RT
接到一个oppo 1107

我当时接到后 也把主板用洗板水正反面刷了个遍,我再发两个主板正反面的图

实在是手足无措了,求大神支个招,在网上订的屏现在还在手里呢,
如果不是屏的问题还得给人家退回去了...
我再发几张可调电源的图片

这是从待机到开机的电流,还有一张我按了一下开关机 待机时的电流 的照片
传不了了,  待机时是0.06,待机后再按一下开关电流就恢复到0.4左右

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我也有这样的手机 ,主板屏线烧了。  检查屏线接口有木有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这样的手机 ,主板屏线烧了。  检查屏线接口有木有问题,

我看了 ,主板内屏排线接口正常,没有烧伤痕迹

网友:
加焊试试 查查屏幕接口阻值

网友:
测过屏接口供电吗

网友:
应该是屏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