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56神机亮屏无显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5-07-16):
修到这个神机都郁闷死了屏线,屏,主板,CPU,内存,都换了还是上电无显最后才发现屏和屏线有两种必须匹配使用,不然就会上电无显。。参数

网友:
说清楚点  楼主没看懂意思

网友:
买的人不知道,难道卖的人也不知道吗?

网友:
头一次遇到这事情

网友:
资料贡献出来啊啊

网友:
懂得人顶起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有两种屏可以更换?但是还有连屏线一起换才会显示是不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中,小纸条的号码要一样才行?

网友:
资料说的很清楚啊

网友:
应该说是挑屏而已

网友:
自己看看资料友达和三星的屏

网友:
这个机器拆的时候注意了,D壳很难拆,小心转轴下面的柱子断掉

网友:
已经断了ab胶处理了

网友:
很难看得明白。

网友:
谁知道怎么该头像教一下谢谢    我是男人用个女头像不舒服啊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