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容降压中电容失效引起的美的风扇自动关机故障

楼主(2015-07-16):
炎炎夏日,风扇又上场了,结果买了2年的2台美的遥控风扇先后罢工了。
故障现象:
一台,用遥控或手动按键开机,启动后1-2秒便自动关机,掉电。
另一台,用遥控或手动按键能开机但是不能定时和转头,按一下转头几下就关机了,档位指示灯也变暗。根据LED亮度变化,怀疑供电不足。
炎热逼得只能拆机,发现美的风扇单片机和指示灯供电采用阻容降压,二极管整流稳压,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电容失效引起。测量开机前供电为5V,开机后一台掉到2V,自动关机,另一台开机后降到3.3V,再按摇头和定时键,电压继续下跳至关机。验证供电引起后立马拆电容,测量1.5uF电容均不达标值,更换电容后,2风扇欢快地转动,终于凉快了。

后文:这电容引起的风扇故障估计是美的的通病,采用低成本的容阻降压,又采用低品质的电容,必定埋下电器的隐性故障。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低价位的LED灯、LED充电手等同样采用低价的容阻搭配,劣质电容带来的失效或击穿的问题,肯定比比皆是,这是山寨品质的表现。

网友:
1.5uF电容均不达标值的话,这里应该会影响本身通过电阻R正常放电时间值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