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宏碁4743g笔记本线路问题导致白屏

楼主(2015-07-16):
收到送修的宏碁4743G笔记本,同行说屏幕压碎了换屏。换屏简单活报完价趁同行没走开测试下是否只有屏问题,避免其他故障引起纠纷。上电开机之后发现屏幕裂痕确实屏坏了,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裂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白屏,于是跟同行反映这个情况并拿出新屏优先帮他处理。经过十几分钟的换屏时间、、、、、换好屏幕之后正式开机------意料之中-----白茫茫一片。送走客户之后开始拆机,刚刚没有测量屏电压于是拆机后第一步测量了屏线接口旁边的F1保险管,确定保险没有烧断之后上电量了一下有3.3V---正常电压。测量F2保险管19V也正常,由于机子比较干净屏线也干净就排除了屏线问题,当测量U6时发现连接屏线接口40脚的电压有2.1V被拉低了,从新开机的瞬间测量了一下发现有3.5v后一秒不到就跳2.1V.经验告诉我U6可能变值了,于是挑开连接屏接口的那一脚用镊子短接后继电容开机-------ACER出现了,果断引线如图,跑机一个小时无白屏情况。至此该机白屏问题解决

网友:
白屏 都好修       要么屏供电 要么屏 要么显卡

网友:
嗯兄弟说的对啊

网友:
之前修到过,直接量屏接口 少个开启信号。给个3.3V就OK了,也是这台机器

网友:
哪里都有楼上的叼毛

网友:
你们好啊后

网友:
说的太简短了。拉低那个是啥供电?/??

网友:
白屏无非就是那几样故障,屏供电,屏本身问题,屏线,显卡问题

网友:
你可能不要发在2xx5论坛 上面   哪里面什么人  你不知道  个人客户天天混在里面

网友:
白屏一般都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谢谢分享,俺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修好了发出来,谢谢以后我们有这问题可以学习。

网友:
希望我也是这样修好的

网友:
白屏都是却供电引起的,一般直接找3v接上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 修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