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 技嘉 GA-870A-USB3L

楼主(2015-07-16):
主板 技嘉 GA-870A-USB3L 无内存供电,6545 1/5pin电压为5V正常,LG UG 为0V, 7为1。05(DDR15V_EN),8为0V本人不精,求大侠们指点,现在乍么修。

网友:
路过,问题同上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6545 1/5pin电压为5V明显偏低,正常是为12V左右,先解决5脚输入电压偏低问题,1脚电压就自然正常了,这里可以测量下Q394双二极管两端阻值情况。

网友:
具体可以参考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6066-1-1.html这篇帖子

网友:
这问题要慢慢查才知道答案的

网友:
这问题要慢慢查才知道答案的

月饼 -10 故意发表重复的回复。

网友:
5脚vcc供电应该为12V吧,因为Q394是个双二极管,一面5V,一面12V,Q394肯定会输出12V,所以芯片5脚应为12V

网友:
查前面双路供电正常不?

网友:
兄弟们,5脚是5V电压,好板也是5V
就是不知道那里拉了en电压

网友:
就图纸上看,VCC上电后应该为12V,你有好板对照就好办,那个信号不对查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