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蛋痛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16):
HP DV4 1213TX,原来故障时开机有触发无显示,三下五除二拆机,保护隔离挂掉,测量后级无异常,换管后测试,电流刷刷上去看是亮机了,接屏OK,装机。
再次开机正常触发,慢着,肿么回事,XP滚动条一直滚动,硬盘灯常亮,我等,我等,我等等等,一杆烟抽完,还是继续滚,不对啊。
测试硬盘,测试内存全部通过无问题,看了下用户内存两条2G,装一条试试,正常进入系统,换另一条2G测试,正常进入系统。再次装上两条,卡滚动条,硬盘灯常亮。
无思路了,求大神支招。

网友A:
直接告诉客户,内存不兼容

网友B:
这种问题真的是蛋疼了,换条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真的是蛋疼了,换条子吧

换过条子,一样的故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告诉客户,内存不兼容

客户同意换内存,可是我找遍了备用内存也没有能行的

网友:
还有这故障  你把板子拿出来  裸板子加硬盘试试看!

网友:
哦  对了 DV4 的  bios  可以考虑刷一刷!

网友D:
Dv4  这款机器  先刷一个BIOS  不行的话  那就只能  直接换个单条4个G 的呗

网友:
直接装一条吧

网友E:
档Windows进度条在910-975芯片组中是较为常见的问题,楼主提到的查双条宕机的状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少,这个主要是由于在加载文件解压时导致的内存数据溢出,具体就是双条哪怕是同一品牌的因延时等参数的问题,南桥在解码时出现的误码纠错发生了问题。
重点有三个地方需要确认:
1.南桥-CPU中的INT的中断
2.DMI 总线阻抗有异常(Clock先查下)
3.PCI总线(EC/ SI/O)

网友:
CPU 坏?不能双通道?换个U试试、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话,换板子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客户同意换内存,可是我找遍了备用内存也没有能行的

换单根4G的

网友:
发现有些惠普特他们恶心 前两天修个G62差点把我搞哭了

网友:
这种机器先刷个bios吧

网友:
这个 一直跑滚动条是EC的事,换个EC 就OK了,修过,跑滚动条一直跑,不进去,也有跑几十圈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进去的,换EC就OK

网友:
换个4g就可以了

网友F:
楼主一开始描述故障是开机有触发但是不显示,后来拆机说是保护隔离挂掉。既然是保护隔离坏掉了。主供电还可以输入吗?还可以触发吗? 会不会一开始就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呢。会不会是北桥那一部分信号的问题呢,最好还是先刷BIOS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档Windows进度条在910-975芯片组中是较为常见的问题,楼主提到的查双条宕机的状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少,这个主 ...

学习了  没事逛逛xunwei受益无穷

网友:
这板子我有hm75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先刷下BIOS,如果不行,直接换4G或8G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v4  这款机器  先刷一个BIOS  不行的话  那就只能  直接换个单条4个G 的呗

二代哪有啊

网友:
二代哪有4G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一开始描述故障是开机有触发但是不显示,后来拆机说是保护隔离挂掉。既然是保护隔离坏掉了。主供电还可 ...

描述错误,是保护隔离不良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