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N480 I5 独显

楼主(2015-07-17):
N480 板号:BM5238 VER1.2 显卡:216-0774207,桥:SLJ8E  现状:电流跑0.81到0.98再到会0.83 按开关可以关机,不上内存电流不跑停止在0.81 按开关没反应,说明主板已经可以跑过内存了,但是接外显示器和内显示屏都没反应,刷过EC 和南桥 BIOS 现状一样,所以就把显卡216-0774207 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,但是症状一样不变,点不亮屏,求助各位大师谁修过这样的问题,提供思路修好有酬谢!

网友:
大师们怎么都没遇到过吗

网友A:
上示波器,打EDID波形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示波器,打EDID波形呗

就是没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示波器,打EDID波形呗

你修过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估计还是桥的问题,复位出来没有?没示波器也有点难.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啊

网友:
在线等啊!自己鼎一下

网友B:
你测一下LVDS看电压是多少,如果有信号过来就有1V以上,如果没有信号只有0.4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测一下LVDS看电压是多少,如果有信号过来就有1V以上,如果没有信号只有0.4V左右

背光没有,屏供电没有,,LVDS肯定也没有

网友C:
断开独显供电  直接用集显看看会不会显示

网友:
应该是没过内存哦

网友:
CPU换过没 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独显供电  直接用集显看看会不会显示

不显示读不过内存了

网友:
上内存电压会跳,不上内存电压不变,按开关无反应

网友:
CPU换过了不行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有个花屏的,偶尔正常,花屏时外接也花,准备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