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合盖不能再次开机

楼主(2015-07-17):
原因是前两天进水了,机子进水很多次了。
前两天进水后,有一次怎么都开不了机子。于是把机子拆了,什么线全部拔掉再插,BIOS电池重新插了一下,可以开机。
目前的问题,一个USB口貌似不行了。蓝牙貌似也不行了,这些都无所谓。
合盖后无法再次开机,除非拔掉电源(电池和电源全部),然后就可以开机,开机后时间恢复到2008.1.1,昨天是关机后也无法开机。必须断电,今天关机后可以开机了。但是合盖后自动断电,然后就开不了机子了。。不知道哪里的问题。。希望大神解释下什么原因就够了。我也没有维修的经验,纯粹的小白,测什么线路的都不会,也不知道怎么入手。就想问下,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出问题,会不会BIOS电池坏掉了?

网友:
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先,

网友:
应该进水导致的接触不好吧

网友:
小板接口松了

网友:
处理进水!测量小板

网友:
进水了  可能是电路上氧化了

网友:
休眠电路有问题吧

网友:
认真检查进水地方

网友:
你不是很专业还是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休眠按键拆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