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一插主板就连开机都没有反映

楼主(2015-07-17):
显卡一插主板就连开机都没有反映,主板就会短路电源开关按起来不通电,请大哥们指点下,主要查显卡的哪一部分

网友:
显卡的供电有短路,很好修,因为就那么几个供电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 看看

网友:
显卡供电,应该能解决

网友:
显卡的供电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