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主板烧穿孔维修练习发帖高手随意

楼主(2015-07-17):
B460  LA46  dis   09911-1  本机故障为没有待机,拆开一看发现3  5V 芯片供电脚被烧穿了,心想完了这还能修吗?还是试试看吧,首先清洗处理烧焦处然后检查有无短路点,经检查没有短路故障心中暗喜有门啊动手修理吧。恢复了被烧坏的其它地方就是沿表笔方向那个斜放的电容【焊盘烧掉了】开始飞线,从U45的16脚19V主供电端直接飞到旁边的公共点如图1 图2
上电试机恢复正常【需要说明的是处理烧焦处一定要小心,并且一定要将碳化了的PCB板清理掉否则碳化处会短路板层引发其它故障,最好对烧焦处做一下绝缘处理】

网友:
老烧的地方就那几个

网友A:
烧焦处怎么处理,是重点,楼主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:
真是不好弄啊

网友:
楼主胆大心细,请问绝缘怎么处理?贴个胶带纸吗

网友:
泉泉哥 -8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烧焦处怎么处理,是重点,楼主是怎么处理的?

一般是用洗板水清理,然后用手术刀刮开铜层线测量两端通断情况,如果是板层烧穿的话,只能过孔飞线处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爱烧那个地方早是同病了   大部分都能修好

网友:
这地方很容易烧的,通病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麻烦啊,主要是想问问怎么处理掉已经烧焦的孔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以前碰到2台都是烧焦穿洞的都是刮着刮着就刮报废了

网友:
这个电路都很熟悉了啊   怎么飞线都可以的

网友:
这都修好了  不错不错

网友:
没有其他断线了,哪里就一根线啊,打雷烧了的那就掺了

网友:
中间层没断真是万幸

网友C:
这机子经常这种问题,坑的要死,貌似是模具的设计散热不好堆积的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B460的通病,不好恢复,好些都报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子经常这种问题,坑的要死,貌似是模具的设计散热不好堆积的

不是散热不好,是有个指示灯的导光海绵容易吸收湿气,导致其覆盖下的元器件腐蚀

网友:
确实是这个问题很多啊!

网友:
遇到板层短路的没时间修没搞呵呵估计也可以断开表层飞线修

网友:
B460真是联想的耻辱修它都闹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用洗板水清理,然后用手术刀刮开铜层线测量两端通断情况,如果是板层烧穿的话,只能过孔飞线处理。

我也是这样处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