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58同城发现一些卖2手笔记本的更改了配置求识别方法,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5-07-17):
最近58同城发现一些卖2手笔记本的更改了配置求识别方法,本人只知道做系统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。这些人能把CPU,内存和硬盘的信息全改了用鲁大师都看不出来,几个朋友都上当了希望能有好的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没有机器试验,不知道CPU-Z或英特尔处理器标识实用程序(PIU)能不能测得出来

网友:
用CPUZ就可以看出ID

网友:
用everest试试

网友:
furmark     下载这个furmark显卡压力软件。。

这里的显卡压力测试软件。。。进行压力测试  如果是卡帧的。肯定是次货。。。

网友:
方法多得很,看你也是一个新注册的DIY吧,百度去,便宜没好货。

网友:
进BIOS里面看不出来吗,改装机进BIOS里面好像都看的到啊

网友:
好朋友   不去你那买  就是活该啊 这种人

网友:
识别的很好的方法就是  便宜没好货  你非要贪图小便宜  那没有办法

网友:
看外观就可以看出来     或者 你看机器型号  查查 什么配置

网友A:
改硬件信息是通过修改系统信息达到目的的,你说的鲁大师检测不出,那是因为鲁大师也是系统里面自带的,也是被改过的,,,你可以通过SYSTEMINFO这个命令来查询系统实际信息

网友:
直接看BIOS 里面的配置

网友:
必须要重装系列。然后用MHDD扫过

网友B:
我这里接待过一个被骗的客户,拆出来是个8g的硬盘,不过是个固态硬盘。。。。。兄弟们,8g的固态硬盘啊,现在在我抽屉里当宝贝

网友:
一般内存容易拆,打开盖就知道内存有多大了

网友:
便宜没好货,贪得个贫!

网友:
不知道额。。

网友:
便宜没好货,一般看外观就可以看出来吧

网友:
进PE,用EVERTEST应该可以看到

网友:
NVIDIA INSPECT看底层驱动,大不了进PE

网友:
这用鲁大师也能测吧

网友:
不明白啊楼主

网友:
贪便宜。。。。我一直用systeminfo命令

网友:
好办法就是莫贪便宜,正所谓便宜没好货,好货不便宜。

网友:
骗子很多 傻子都不够用了

上次搞个假笔记本  哎是8G的固态盘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改硬件信息是通过修改系统信息达到目的的,你说的鲁大师检测不出,那是因为鲁大师也是系统里面自带的,也是 ...

楼上软件技术真牛叉

网友:
有的机器可以直接进BIOS 看配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软件技术真牛叉

不懂啊

网友:
用大白菜做个U盘启动,U盘里拷一个everest软件,用U盘启动进到PE,打开everest检测一下。

网友:
笔记本见得多了 一般假的就看出来了

经验!

多在网上查下配置和外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接待过一个被骗的客户,拆出来是个8g的硬盘,不过是个固态硬盘。。。。。兄弟们,8g的固态硬盘啊,现 ...

呵呵估计也就能当收藏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硬件信息是通过修改系统信息达到目的的,你说的鲁大师检测不出,那是因为鲁大师也是系统里面自带的,也是 ...

谢谢啦这下好了

网友:
58同城都敢上买东西。那确实是牛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