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

楼主(2015-07-17):
小弟这有一个联想的显示器,客户说开机有时候正常,不正常的时候拍一下就好了,我通电测试运行一会出现黑屏,拍一下确实好了,怀疑灯管虚焊,插上测试灯管也是这样,就是说不是灯管的事,电容都没有怀孕,,,,求教再测哪里啊,求大神指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板供电 有没有开焊的地方?

网友:
检测电源板有无虚焊的!

网友:
一步一步的来,来检查有没5v12v输出

网友:
虚焊了吧,

网友:
电源板和高压板都有可能哟,看有没有虚焊的

网友:
我现在把光耦和431都换了  测试中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lz 您有没  把高压的 变压器  加焊一下!

网友:
黑屏时候测下电压

网友:
我是新手,大家说的虚捍是指捍点松了,还是???

网友:
显示器是联想的LXB-L17C   这个是不是有通病啊    c5706     我动一下拿就亮了   准备换上试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虚焊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