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米4换屏经常出现请勿遮挡橙色区域解决方案

楼主(2015-07-17):
不知道是不是地球人都知道。但我是刚刚才知道怎么弄。先在设置里面关掉防误触选项。如果还是频繁出现。在拨号界面拨*#*#6484#*#*,呼出工程模式。选第8项,点校准。

网友:
米3的也会出现。

网友A:
你确定你感应器上的那个橡胶套装了???
没装也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感应器上的那个橡胶套装了???
没装也会

对!这个也会经常忘记

网友:
这个能解决,下次试试,就不用再拆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