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-A690 跑第一个码 EE

楼主(2015-07-17):
联想 L-A690 跑第一个码 EE换个cpu就好,bios论坛有就不再上传了

网友:
CPU导致不跑码的

网友:
哈哈 这个修的多

网友:
这个主板好像我单位的联想机器里都是。。。。。前前后后有过几台都是不触发,无法上电。

网友:
AMD的cpu爱坏,,呵呵!!

网友A:
一般不是跑FF的吗?还EE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不是跑FF的吗?还EE……

ee或d0都有可能cpu坏

网友B:
还好二手CPU便宜,这年头CPU坏的也是罕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好二手CPU便宜,这年头CPU坏的也是罕见

amd坏的一点不罕见

网友:
COMS电池么电了

网友:
断线了吧,你好好查一下内存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,在收破烂的手里换的板子

网友:
EE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 CPU坏导致不过内存

网友:
这个板子貌似有电池的通病

网友:
这个板大多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bios 问题  不支持那个CPU的频率

网友:
这个板子今年修了不下20块,
全部是电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