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奇怪的不触发经验

楼主(2015-07-17):
3天前修一个不触发的HP 什么型号的忘记了。
上电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触发!
我用烙铁烫了一下南桥,触发了!放了半个钟头,又不触发了。又烫了一下,又能触发了!放半个钟头,又不触发了!
倒,直接换了一个南桥,又能触发了,心想肯定好了,装机。装好了,晕了,又不触发了!
拆机……
最后换南桥的晶振OK了!奇怪的是南桥的晶振是有漂亮的波形的!
估计是烫南桥的时候晶振比较敏感,造成了可触发的情况。

网友:
温度关系还是静电关系呢

网友:
受教了,这个现象应该不多见吧!!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过这种现象,记住了下次注意下

网友A:
叫客户买个烙铁,开机前烫 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叫客户买个烙铁,开机前烫 一下。

网友:
示波器也不靠谱吗

网友B:
遇到过做完bga晶振挂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过做完bga晶振挂了的

那种圆形的晶振高温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真是不容易啊

网友:
嗯,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晶振业行,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都有,还没有见到过

网友:
用烙铁假焊第一次听过

网友:
晶振的微妙不稳定性示波器也无能为力啊。

网友:
晶振的晶振的晶振的晶振的晶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