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电脑对环境湿度的要求吗?

楼主(2015-07-17):
大家平时有很多人都会想到温度对电脑的影响是很大,那么环境湿度对电脑有多大的影响呢?其实环境的湿度对电脑同样是有所影响的,环境的湿度的高低会对电脑配件产生不同的影响,湿度过高有可能造成配件短路问题,因此在较为潮湿的天气里,最好每天使用电脑,这样会给电脑通电一段时间,而环境过于干燥同样也不好,容易对电脑配件产生大量的静电作用,如果环境过于干燥可采用空气加湿器来增大空气的湿度,防止静电累积时烧毁主板。所以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,环境条件对电脑的影响常常是被人们所忽视的,然而,它对电脑的正常运行和有效利用却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各种系列电脑的技术设备和信息记录介质,对环境条件的参数范围都有技术规定,超过和达不到这个规定,就会使电脑的可靠性降低,寿命缩短。那么多少湿度对电脑来讲才算合适的呢,电脑在多少湿度下算正常呢?湿度最好在30~80%之间,只有在这样的湿度环境电脑工作才能正常工作。
相对湿度过高,如超过80%,那么雾化的危险就大大地增加了,会有结露现象,使元器件受潮变质。它会使电气触点的接触性能变差,甚至被锈蚀,还会导致电源系统和电子元件的短路。相对湿度过低,则会使机械摩擦部分产生静电干扰,损坏元器件,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额- -湿度问题确实是电子元器件的硬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