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2/BM5242/DP_MB 所有SATA口不能用

楼主(2015-07-17):
如题所有SATA接口都不认设备,IDE口可以用,看论坛说要先测南桥SATA模块的3.3V供电,和时钟,但找不到图纸呀,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在哪些个点上能测到呀,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只能直接干南桥了。

网友:
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听说有的有保险,,0欧的电阻 ,,南桥附近 你找找!!

网友:
这种问题,除了南桥好像不晓得修哪

网友:
如果找不到,你可以测一下SATA接口中间两条数据线对地正常不,如果不正常那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大家都觉得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测了SATA接口电容南桥端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,今天准备干南桥,结果怎么样再来告知!

网友A:
我这里有一块这个板,症状是PS2 和所有USB用不了。

你干桥看看有效果告诉我一声,多谢。

网友A:
楼主,换了GB没有啊?

网友:
曾经修过一台不是华硕的主板,在桥背面有个电容掉了,补上就可以了。你先检查一下,如果是可试下。

网友:
有些主板好像有个什么硬盘控制器,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,实物我没见过,还有是BIOS里可以设备禁用SATA口的,你有没有看过BIOS?

网友:
打数据线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重刷BIOS  测供电 时钟 数据线  对地址  测桥SATA模块供电

网友:
料板上找了下GB的南桥做上去了,测试所有功能 正常。但是发现一个现象,每次断了ATX电源后再开机,都会跑一下马然后掉电重启才能显示,不断ATX电源就不会,想了想,没换GB之前也是这个现象,不知道是不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换了GB没有啊?

换了,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有一块这个板,症状是PS2 和所有USB用不了。

你干桥看看有效果告诉我一声,多谢。

换了GB了,好了

网友A:
我的换了GB  IO都没好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换了GB  IO都没好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数据线上的耦合电容换下试试?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啊,分享一下成果

网友:
找到南桥到sata借口的电容,现换掉再说,不行就直接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