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F软件无法搜索

楼主(2015-07-17):
PDF软件无法搜索   比如福昕阅读器搜索东西是  显示找不到      小新阅读器直接不搜索    本来昨天还好好的    今天就不行了     卸了重装也不行   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   怎么解决的

网友A:
软件问题,换个,,我用的是Adobe Reader 9,,,挺好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软件问题,换个,,我用的是Adobe Reader 9,,,挺好用的

这个东西无法搜索   你怎么用的

网友:
上官方ADOBE啊,实在不行系统搜索,指定路径

网友:
Adobe Reader 9,也是用这个!个人感觉不错!

网友:
我也用的Adobe Reader 9!感觉很好,能搜索的,楼主注意输入信息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无法搜索   你怎么用的

可以搜索呀,CTRL+F

网友:
还是AD好用

网友:
PDF加密了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 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了  升级个版本

网友:
没遇到过,我用的也是福昕阅读器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
...

网友:
我个人用的福昕最新版的 没有楼主的问题 ……

网友:
我还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,最后重装系统解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