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学员待机3v 5v维修(多图)

楼主(2015-07-17):
实地学员,3V 5V待机维修
本人四月份来到迅维实地接受培训,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多指教。
今日拿到一块6050A2355301板子
外观检查:充电芯片、待机芯片没装、3V上下管没装。

给我这样的板子无非要我东拼西凑,最后达到待机条件——有意思开整
按照顺序
公共点打值208轻微短路,直接上电公共点也能测到19V电压

测量充电芯片 MAX_17435,需要满足2个条件就可以输出PDSL
第一条件:第3脚DCIN 0V,测量无19V供电外围缺R6016电阻,补上19V正常
第二条件:ACIN,实际测量1.65V正常
——————直接跳过充电芯片部分
待机芯片部分
补上3V上下管,测量3V下管D级对地值5,断开后级隔离点不再短路,看来正常了,公共点打值恢复406
开始补芯片,去找芯片补上时,充电芯片没有找到,退而求其次只能手动飞线到公共点了

补上TPS51125待机芯片,
①:测量16脚VIN (主供电) 19V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正常
②:测量13脚EN0 (线性开启)  测量和地的阻值820K——    正常

③:输出3V、5V线性(LDO)     测量VREG5          8.6V 偏高应该是5V才对
(这里因为其他人碰见过这样的情况,连接VREF的电容出故障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,果然C6209没装,从料板上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补上)

第8脚——VREG3 第17脚——VREG5 分别输出3.3V 5V    正常
④:还需要EN1,EN2开启PWM电路工作,为了排除影响,拆除D6201、Q6203,测量R6209、R6210电阻 130K 正常

⑤:测量电感后端3V 5V已经正常
补充:抓3V上管G级波形如图

。未到24V 看来自举不正常
检查发现自举升压电容没装,那为什么会有19V呢?不管先拆个电容换上,正常了

再抓5V上管G级波形 看来也正常。 3V、5V PWM供电正常

总结:对于刚刚接触维修3V、5V待机的同学们,我给予的建议是要按照顺序,先对外观进行检查,再对公共点打值判断是否短路,再排查芯片工作的基本条件,从保护隔离电路,到待机供电电路,遇到问题懂得分析思考,待到我们轻车熟路的时候,终将成为维修大师。

网友:
既能帮助到别人,又能帮助到自己,不错。

网友:
实地的作业很强大,摸透了原理对于以后PWM电路可以得心应手.

网友:
不错 图文并茂 搞维修的就这样  只要思路明确 维修起来就容易上手  谢谢

网友A:
理论基础扎实了,感觉焊功也应加强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理论基础扎实了,感觉焊功也应加强啊。

确实焊功不行,以前并没有做这个行业,也是要努力练习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焊功不行,以前并没有做这个行业,也是要努力练习才行

其实焊接时新手犯的毛病就是加热时间过短了,焊锡还没完全熔化就撤掉烙铁了!不妨加长加热时间,等锡彻底化了,我也是新手。

网友:
我看到过有大神,完全舍弃示波器 就可修的

网友:
示波器应用的不错

网友:
实地就是实地,就是不一样

网友C:
不错不错,通向大神的学员

网友:
维修思路和焊工同样重要

网友:
万丈高楼平地起,这只是刚刚开始,你来迅维只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已,迅维,适合菜鸟

网友D:
今天碰到没有自举电容,G极波形也是19v,不过我在其他板子上3V自举电容拆了一个换上,加电, 芯片烧了一个洞,问黄老师,他说自举电容不能随意换,容易烧芯片,你这个没事,我就有些晕了,应该怎么找这个电容?

网友:
呵呵   祝你早日成为维修大师!!

网友:
没有芯片都能修好,高手呀

网友:
系统培训过的就是不一样,反观花钱师傅带徒弟的。简直是骗钱的主

网友:
不以为然 维修过程从头到尾都拍照了 说明准备发帖了 那么也就说明 这个板子你有把握能修好 我修了几年了都不能保证简单的问题100%能修好 你才学了三个月就能保证修好这块板子 要么,做好的手脚 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修 指导你发帖 要么 还有什么 忘记了 可能你真有那么牛B吧 ,,以上内容只是我个人见解,,别人怎么看我就管不了了

网友E:
大师啊,电容怎么代换,有些就那么小一个也没有标多大,难带要去查废板的图纸确认

网友:
几个月就能到这种水平  惭愧 啊

网友:
基地I的还行啊

网友:
维修很细致! 学习啦

网友:
耐性真够 啊

网友:
理论够强 维修牛 这样维修才充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师啊,电容怎么代换,有些就那么小一个也没有标多大,难带要去查废板的图纸确认

从笔记本PWM电路上拆自举升压电容,关键是耐压值,其他地方拆的电容耐压值不够电容击穿会烧芯片的。耐压值够了就算容量不匹配也仅仅是自举不成功,不会烧芯片。换上最好用示波器抓波看看有没有到24V

网友:
个人认为没有装的都是让你第一步是“看”。才下一步,

网友:
借鉴学习,很强大

网友:
楼主不错啊,就几个月就这技术了。【迅维】真心强大,学习了,支持楼主。哎感觉自己很贪玩。惭愧死了!~!~

网友:
【迅维】太强大了,都不适合我们这些小白生存了

网友:
迅维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

网友:
楼主已慢慢变成高手了,期待更多心得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剖析的很清晰了,很好的帖子

网友:
好牛逼的样子 加分吧

网友F:
我一直都想学示波器 可是买了示波器之后就是抓不到准确波形
夜深邃
要买好一点的示波器,我也是用学习机抓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一直都想学示波器 可是买了示波器之后就是抓不到准确波形
要买好一点的示波器,我也是用学习机抓的

网友:
荣哥维修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楼主,想问问你,听说学习的人很多,学习效果怎么样?

网友:
楼主,迅维学的人多,学习效果怎么样?

网友:
是不是实地学得最好的学生,很牛B

网友:
好不错
值得表扬

网友:
这种是有点的是有点麻烦,楼主技术杠杠的

网友:
学习了,LZ多分享啊,

网友:
图文并茂有思路,技术不错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不错,在迅维学习维修怎么样?

网友:
很强嘛,外面都学到

网友:
好像好牛逼的样子 实地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实地的学员技术就是老道啊

网友:
实地 板子  ,太难了  没发秀

网友:
基地的学生确实比较牛

网友:
确实很有耐心

网友:
学到这个地步就能出师了。。

网友:
确实焊功不行

网友:
实地的出来可以当老师了

网友:
楼主发的帖子确实写的不错。看起来技术也很牛。不过楼主说4月份去实地学习的,而且原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,现在能到这水平真了不起。

网友:
不过看起来这个帖子像是老师写的,完全不像是新手的文笔。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,每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浸透着劳动汗水

网友:
   啥事都要自己慢慢仔细琢磨。    想当初我学的时候哪有这么细心啊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错不错,通向大神的学员

不错,,,   补得很好。,。,

网友:
必须收藏的经验啊

网友:
不错 有机会去实地学习下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好清晰 赞 学习了

网友:
示波器运用得很好啊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

网友:
实地学习的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小伙子有前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碰到没有自举电容,G极波形也是19v,不过我在其他板子上3V自举电容拆了一个换上,加电, 芯片烧了一个 ...

找耐压值25V 0.1UF的电容代换 PWM大多都是一样的。按理说你找3V自举电容是可以的,有可能你找的是已经短路或者不良的电容。推荐找一些外观不老化的,另外你先用万用表测一测再换上。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,理论动手都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