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5537显示几十秒后掉电

楼主(2015-07-17):
今天接到客户发过来的一台DELL 15-5537的笔记本,客户描述是不开机,我接可调测试是开机电流到0.35掉电,先拆开看看有没有进水或修过的,拆开发现待机芯片和BIOS动过,先把待机芯片重新加焊一下,再加电测试能亮机,但是过了LOGO几十秒后就掉电了,在网上搜了一下,好多都说是BIOS问题,于是从网下载几个根本无法亮机,上电一会和直接就掉电了,但是装上他原来的BIOS还是显示几十秒后掉电,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请指教一下。(此机是I5集成显卡,板号:la-9982P)

网友:
还是BIOS问题,估计上家刷错BIOS了,,最好找原BIOS合成一个

网友:
从官网下载再分离

网友:
下载个BIOS试试

网友:
或者把愿BIOS刷上去

网友:
同意楼上,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BIOS问题 多试几个

网友A:
掉电后,待机电压还有吗?最好检测一下开关针掉电后电压是不是还是3.3V哟

网友:
先查一下CPU供电,甚至换个CPU试试,再刷BIOS。

网友:
估计上家刷错BIOS了估计上家刷错BIOS了

网友B:
修好没有 是bios问题就上传一下

网友:
去某宝买个BIOS  刷上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后,待机电压还有吗?最好检测一下开关针掉电后电压是不是还是3.3V哟

待机电压有,也可以再次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没有 是bios问题就上传一下

还没有搞定,搞定了一定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回复,DELL官网的BIOS不知如何分离,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分离BIOS.

网友:
不会是USB口有问题的吧,我见过这样子的,USB接口坏了换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