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OPTIPLEX 330台式机黄灯闪不开机的简单维修

楼主(2015-07-17):
 故障现象:插上电源,机箱尾部的电源盒上的黄色指示灯在闪烁,按开机键整机无反应,测电源绿线已是低电平,长按开机键能关机,再按开机键又是黄灯闪。

 检修:测绿线触发后由5V变为0V说明主板已发出正常的开机信号,拔去CPU的4Pin插头,停止对CPU的供电,开机黄灯不闪了,说明故障在CPU供电电路,测插口+12V对地电阻为零,观察C598 贴片电容,已有裂纹,拆下测量已短路,复测主板上CPU的12V的插口阻值已经正常。测相似的C597、C568容量约22uF,用两只10uF的独石贴片并联装上,试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通病,人家早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好蛮 我还是小小小小白

网友A:
戴尔出黄灯是很头痛的,2楼不点赞就算了,还轻描淡写的,支持楼主发经验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戴尔出黄灯是很头痛的,2楼不点赞就算了,还轻描淡写的,支持楼主发经验帖。

谢谢

网友B:
这就是维修者的专业精神,值得尊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维修者的专业精神,值得尊重。

谢谢

网友:
尽职尽责的

网友:
大家相互交流吧

网友(2015-09-05):
dell台式闪黄灯确实是通病 基本都是cpu那一块的贴片电容 而且主板是BTX结构的 只有这样结构的主板才会导致那些贴片电容爆裂 温度高导致的

网友(2015-12-01):
多次遇到,这款主板通病!

网友(2016-06-05):
引用 网友C:

自由版块也不要灌水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