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Q45主板,不跑马。

楼主(2015-07-17):
联想L-IQ45主板,自动上电,不跑马,各电压都好像正常,就是点复位键没跳变。是怎么回事,求解!

网友A:
看看开关电压 是否正常  然后在看看io那边

网友:
换IO试试!!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就没有搞定过

网友:
南桥坏了
  貌似是通病

网友:
时钟和复位正常吗,复位针有5V电压吗

网友B:
看下复位和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开关电压 是否正常  然后在看看io那边

开关电压3。3 ,复位3。3  也可开关触发,IO应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复位和时钟

PIC,时钟1。6    复位3。3   就是按复位没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复位和时钟

量PIC,时钟1。6    复位3。3   就是按复位没变

网友:
修好了,记得分享哈

网友:
没复位,乔是否已经发出信号?

网友:
看看复位正常不,CPU复位,和VRM_PGD信号正常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