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通病不花钱解决方法

楼主(2015-07-17):
 最近一段时间修了几台三星液晶显示器,发现近两三年生产的三星液晶显示器MCU固件有通病,通病故障常见现像:通电有自检信号,但是插上VGA线,没有图像显示,能开关机。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,就是没有图像显示!有时显示红绿蓝三色//多为MCU程序损坏。淘宝上有写好固件的MCU程序芯片卖,虽然价格不高,但算上运费以及物流所花的时间,并不是很合算。

 今天我特意在淘宝上面观察了一下,淘宝上面还有,买还有免拆机远程更新固件服务,要价20元,我仔细研究了一下,其实网上卖的就是三星官网上面的固件更新程序,如果有两台电脑,自己在家就可以更新,何必找别人。

 方法也很简单,首先在三星官网上面下载固件自动更新程序,安装好。在电脑上接一台好的显示器,开机后打开QQ,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远程控制本机,然后把本机不关机的情况下把显示器换成待修复的三星显示器,再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远程控制本机,先远程查看一下本机的分辨率,点一下识别或检测,让本机识别出待修复的三星显示器,识别出来后就可以远程修复了,点击三星固件修复程序,就可以自动修复了,稍等5分钟到10分钟左右显示器升级完了按键灯灭了这样就成功了。切记修复时千万千万不要断开电源不要断开VGA线。

网友(2015-10-12):
按照你的方法修了一台三星显示器,两个月后旧病复发,怎样根治呀?

网友:
刷程序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