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NC6400未检测到电池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5-07-17):
这机器的通病是开机后百分百的CPU占用,我这不光是百分百,还认不到电池。
通过电流表能看出可以充电的,并且电池也可以独立工作。
就是说虽然检测不到,但可以充放电,能正常使用。
引起百分百CPU占用的元件已换,但没什么作用,我想会不会是认不到电池引起的CPU高占用。

做过以下处理,无果:
充电接口已换、充电芯片已换,没有任何改观,求思路

网友A:
机器不太好整,估摸是南桥的事。

网友B:
那你可以把电池拆掉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不太好整,估摸是南桥的事。

这板不贵,果真的南桥的事就不值得折腾了,只是EC还没换让我下不了最后的决心

网友:
换南桥也不是难事,可以尝试并练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可以把电池拆掉看看

单用外部电源是正常的,单用电池CPU会百分百,一个小时后才耗尽,然后再插上电源,又能充满

网友C:
看电池检测到EC的电路,可以先刷一下BIOS,再换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电池检测到EC的电路,可以先刷一下BIOS,再换EC

BIOS早刷过了,没管用。现在是想先换EC还是先换电池(手上没有这电池)

网友:
看着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好老的机子 换个板子得了

网友:
有换过电池吗?或许是电池本身出问题了也不一定啊

网友:
pq58  io,不行就换板吧

网友:
电池换个试试,电池寿命到了,电池会打叉叉。

网友:
电池换过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