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330灯条频繁损坏

楼主(2015-07-17):
此机开始故障为  输入无信号   某宝上看到买个电路板要90大洋  无意看到家卖芯片的买了2 回来干上好了  客户拿走用了1天说是那酒精擦屏幕
拿我店里一看 部分灯珠暗了  部分特亮    换灯条 好了   用了差不多  15天  又 部分灯珠暗了  部分特亮    求点思路啊

付上接法   和现象图 求指导

补充内容 (2015-7-18 14:55):
看了下恒流板输出的电压   和我接进去的是一样的   13.8V   灯条需要的 9v 供电   现在加了2个电阻  到灯条的电压控制到  8.1V了  但是挺暗的  打算 有空 把电阻该小一些电压调到  灯条指定的  9v

网友:
这么接 按开关还会白屏下  技术 太差不感乱搞

网友A:
你ON/OFF,接的是屏供电吗?

网友:
换的灯条质量可能不好吧

网友:
高压条有没有烧,是不是连带的

网友:
应该是LED灯的问题 上次也碰到过一次 不过我的是没改高压板

网友:
你的高压条看下电压多少   不行就换一个  会不会LED灯管的质量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ON/OFF,接的是屏供电吗?

就是接在屏的第一脚

网友:
坏灯管说明高压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