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C850内屏不显外接花屏

楼主(2015-07-17):
东芝C850内屏不显外接花屏,屏供电无。屏接口1 2无电压。 3脚P3V3S电压3.3V正常。4和 5脚LVDS_DDCCLK 电压3.1V LVDS_DDCDATA3.1V有

查了下VGA_LCM_VDDEN无电压,无法开启屏供电,不过如果是没屏供电,其它好的话,应该是白屏,而不是无任何显示, 另一路 PCH_LCM_VDDEN过电阻,查点位图发现实际主板上没有这个电阻,可以忽略这个信号。飞线 Q3001场管的DS极。供电能出,不过依然没反映。

不接内屏。外接显示器屏幕是花的,过XP进度条时黑屏无反应,直流机电流0.6A左右不动了。如今系统坏了,便一直卡在现在花屏这个画面。

论坛上搜了下找到两三个一样故障的同型号机器。不过没有一个修好了的。求大神指点!

网友:
为什么不干显卡呢?如果是集显 就干桥啊 换CPU啊  就这几招 常见的弄了再说啊。。。BIOS引起的花屏也遇到过。。。一个一个的排除啊。。。

网友:
搞一下显卡再说吧,这问题明了的很啊

网友A:
花屏的故障至少有二个方面,1:显卡 , 2:显存。这些要排查。你提供的测量参数有限,我感觉你的显卡问题要大一些。去掉硬盘用U盘启动进PE里面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东芝C850的机器用户不是很多,我维修的东芝 L855D也是没有内外显示(是不是要在键盘上切换我也不知道,键盘没有发给我),图纸网上也找不到,只能测量每个电感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,测量参数是很重要的。电感电压都有,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。你的机器电流只能上到0,6A左右,这说明什么问题?要排查!!!!

网友:
看这种花的方式,该是显存的问题大一些

网友:
这个先搞显卡吧  不行就弄现存

网友:
很明显显卡的可能性最大了!有时候靠感觉,而不是靠测数据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的故障,先做了在分析吧!这种现象算是显卡通病了

网友:
大家都判断为显卡问题的,你就吹吹显卡看看效果变化没有吧?

网友:
感觉像是显存的事

网友:
直接从显卡下手,BGA的如果能换就一劳永逸了

网友:
这烂货是A卡吧?把显卡干了再说。

网友:
屏幕供电以及屏幕背光,需要显卡通过edid总线读取屏幕信息以后,显卡认到屏幕,显卡才能发出供电开启信号。你认为就算屏幕就算液晶不工作背光也能工作这是不正确的。像你这个机子的情况换换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把显卡干掉再说,上次碰到一个就是这样,干显卡好了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就先应该干显卡

网友:
切换到集成模式好了

网友:
先干显卡 ,没显卡看下集显

网友:
这个应该死显卡哦

网友:
显卡,显存,哪个易搞哪个先

网友:
先搞显卡  在搞显存

网友B:
看来这兄弟V3000修的少啊。

网友:
显卡或者 显存啊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,考虑下吧

网友:
楼主把显卡干了吧,明显是显卡坏了,

网友:
看着像是现存的问题呢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都是快修,加焊显卡,刷BIOS,不行再老老实实测条件

网友C:
建议不要说论坛的没有修好

也许你的能修好呢

排查显示这一快吧 显卡 显存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不要说论坛的没有修好

也许你的能修好呢

显存有毛病的话想不通为什么会没有屏供电。而且内屏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这兄弟V3000修的少啊。

V3000的基本都是加焊重做就有用。跟这个不一样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花屏的故障至少有二个方面,1:显卡 , 2:显存。这些要排查。你提供的测量参数有限,我感觉你的显卡问题要 ...

机器能亮机的。就是如果装硬盘,外接显示器用。开到进度条会黑掉,电流掉回0.6。如果不装硬盘,一直在读硬盘的界面亮机,不会掉电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或者显存吧 先换先看吧

网友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:
个个都说显卡,我也觉得显卡问题,还有眼睛要亮点,细节决定一切

网友:
楼主很给力  按你方法做OK了

网友:
这种的是有点麻烦,楼主技术杠杠的

网友:
重新拔插下屏线 故障依旧 就土炮热显存 上点焊膏记得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 或者显存

网友:
感觉像现存出问题了  优先弄现存

网友:
BGA显卡试试

网友D:
比较老的迅驰机器了,而且显卡芯片上还有4颗小显存在上面,比较垃圾的显卡,修是不行的必须要换才可以

网友:
雪花  显卡的吧  要不就是显存

网友:
用集显试试呢

网友:
显卡问题,换芯片就好

网友:
应该干显卡

网友:
先把显卡用风枪吹一下试试。可能就不花了,上屏不显外接花屏,基本上就是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或者是北桥的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比较老的迅驰机器了,而且显卡芯片上还有4颗小显存在上面,比较垃圾的显卡,修是不行的必须要换才可以

机器不老。AMD的显卡。新的一百多块钱一个的。

网友:
干显卡 干完显卡不行 干显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