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N68主板电脑USB不能用的另类原因

楼主(2015-07-17):
 一台ASUS N68主板电脑出现打印机连不上,用扫描仪也不行。用USB鼠标测试USB接口时,主板后有一个可用,前面板有一个可用,其它全部不能用,插上鼠标不亮。开机测各USB 5v正常,关机测D  D-对地阻值正常,USB D D-直接到挢,难到桥坏了?但对比能用的一个阻值一样,后测MOS电池只有2.3V,先换电池再说,换后开机各USB接口正常。

 真没想到电池也会引起USB不能用。

网友A:
华硕出现这个故障现象解决  前未见过  以后碰到要留意了  谢谢

网友B:
      稀奇古怪啥事都有啊  华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出现这个故障现象解决  前未见过  以后碰到要留意了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稀奇古怪啥事都有啊  华硕

是滴撒

网友:
电池没点 USB 的属性是关闭的

网友(2015-10-05):
电池电量低usb是关闭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————如果不是这个问题,还有其他可能性吗,求分享

网友:
cmos电池电量低还会造成这样,第一次听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