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上路求教训!

楼主(2015-07-17):
GFXON是怎么得到显卡供电没有   第一脚没起来刚好是送这里发出的

第一脚没动作该怎么办?

网友:
在线等大神求教育!

网友A:
有图纸就好办了,搜信号MAINON啊。

网友B:
查MAINON电压的来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纸就好办了,搜信号MAINON啊。

MAINON是有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MAINON电压的来源

MAINON是有的

网友A:
你不是说第一脚没起来吗?MAINON是有的啊,电压多少伏?

网友B:
u52的1,2脚都应该3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说第一脚没起来吗?MAINON是有的啊,电压多少伏?

是PU1的第一脚 没起来    显卡供电的开关脚没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52的1,2脚都应该3v左右

U53的第2脚没电压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所说,要都有3.3V才可以发出高电平

网友:
你说的好模糊啊 a

网友C:
,u53这是个与门,一脚二脚同时都是高,4脚才能是高,输出GFXON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,u53这是个与门,一脚二脚同时都是高,4脚才能是高,输出GFXON。

2脚没电压的   0.0

网友A:
晕啊!只有U53的1、2脚全是高电平时,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,PU1的第一脚高电平了才能开启供电。现在是2脚无电压,往前继续查Q40为中心的相关电路。

网友D:
查U53第二脚的条件,
前面一个管子,管子是由桥控制的

网友:
芯片开起信号

网友:
1.2脚要同时有高电平才会发出GFXON信号,反之那位没电压查哪脚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晕啊!只有U53的1、2脚全是高电平时,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,PU1的第一脚高电平了才能开启供电。现在是 ...

Q40的第2脚南桥发出的   3.3V已经有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查U53第二脚的条件,
前面一个管子,管子是由桥控制的

     南桥3.3V发出了 第3脚不知道怎么没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南桥3.3V发出了 第3脚不知道怎么没有

3.3V是不对的,,要为低

网友F:
什么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什么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l联想的机器Y56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.3V是不对的,,要为低

哦哦   了解了  开干南桥了  之前19V短路的   南桥供电下管烧了  估计南桥也挂了包被

网友:
查MAINON信号的来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Q40的第2脚南桥发出的   3.3V已经有了

Q40的第2脚南桥发出的   3.3V已经有了是不对的,应为低电平。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