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5-07-17):
tw230F长城 显示器  为什么亮半个小时左右黑屏

网友:
你不是维修人员吧?看图就知这机器改过高压板了。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吗?

网友:
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吧,这机器灯管爱坏改高压也能用

网友:
灯管,高压!!

网友:
用点屏器点一下灯管是否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,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,你这个应该是暗屏吧,黑屏的时候用手机灯照一下屏幕如果可以隐约看到字就是暗屏

网友:
      修好了吗

网友:
这种情况首先确定一下灯管的好坏,如果灯管是好的,那么问题应该在高压板上。

网友:
黑的时候用手电筒看下是否为 暗屏  是的话  侧一下灯管  或者换高压条看下  在看看过高压那边的电压时多少

网友:
都换了高压条了、、 不会黑了吧。。。 要还黑的  就是电源那边供电不稳定!

网友:
估计灯管有问题,导致高压又坏了

网友:
你得排除啊。外接灯管烤机是否正常,,一般这款机器灯管容易坏的

网友:
一般这故障不是高压部分就是灯管,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很多屏表面划伤颜色不对,是液晶屏上偏光膜的问题,换张偏光膜就可以了,本人专业换膜,加工裁切,出售偏光膜,價格便宜联系我QQ403968409

网友:
很明显  要是电源灯亮的话,换个高压板就能好

网友:
有点灯器的话先测灯管好坏再测高压板

网友:
你们慢慢说   等我最后来个文档

网友:
  我目前也在学习维修屏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杂牌17 LCD,跟楼主那台差不多毛病。用户说用会就会黑屏,关了再开,有时能开,有时开不了。送来开机正常,过一会就黑了。拆开看看,上家改过高压板,果断换一块新的高压板,用一段时间还那样。测试灯管,原先屏灯管是4灯小口,上家改过用的是2灯小口高压条。 我找了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4灯小口,开机测试,屏亮一下就来了,灯管接头与高压板接口处冒烟了,估计是灯管有坏了,所以上家没换灯管,直接改成2灯小口的了。算了,懒得换灯管!

网友:
改了高压板 你查查灯管吧

网友A:
绿灯或蓝灯亮不亮,若亮一般是背光和背光开启。若不亮,范围要大一点。

网友:
还真是没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