玛雅显示器 有水波纹

楼主(2015-07-17):
目前显示器就是这样开机20分钟后就不会有这些谁波纹了屏线换过了还是这样
求大神给指条明路   电源板和驱动板不换怎么修 换的话太贵了  给客户报价估计就不修了

网友:
把电源板电容换一下,不行改高压板看看。

网友A:
开机后马上用烙铁加热怀疑的电解电容,效果改善的即为该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最好换一下电源板的电容看一下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数都是电容变值导致的,楼主用代换法试下。

网友B:
换成dvi线就解决了  我的就是就这么弄好的

网友:
滤波电容可以考虑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成dvi线就解决了  我的就是就这么弄好的

什么DVI线啊 哥们

网友:
我一台DELL也遇上水波纹,后来换条原装VGA线好了~~供参考~~~

网友:
是客户拿来就这个问题么    建议吧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看下

网友:
换大电容试试

网友:
先换一遍电容试试看

网友:
换一下屏上的电感!!!!!!!!!!!也许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后马上用烙铁加热怀疑的电解电容,效果改善的即为该电容坏了。

开机时用烙铁加热??

网友:
果断改高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