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10,电池不触发,电源正常触发,

楼主(2015-07-17):
联想U310,电池不触发,电源正常出发吗,测电源触发时,DNBSWON#此信号有个高低跳变,电池一直3.3v无变化,求分析,在线等

网友:
不触发是查信号啊

网友A:
那就查EC在电池状态下缺少什么条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查EC在电池状态下缺少什么条件

谢谢了!EC有那些条件!

网友:
查下有没有检测到电池,你给的条件不全啊。

网友:
查电池本身及隔离放电电路部分!还有电池识别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了!EC有那些条件!

供电,时钟,复位呀,还有LID信号呀,最好检测一下电池检测信号到EC都正常不

网友C:
最好先看一下电池状态下,保护隔离过没有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最好先看一下电池状态下,保护隔离过没有啊

用电池,也隔离过了,3v,5v,都有了,就是不触发!

网友:
用电池的时候,测开关键上的3v,按开关没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,用电源就有!

网友:
电池那一块电路有问题,慢慢查下

网友:
插电池  查条件啊

网友:
插电池查条件,电池时EC发出DNBSWON#信号没有?分清EC缺条件还是SB缺条件。

网友:
这问题我也遇到过,是检测信号出现问题

网友D:
电池放电电路测清楚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池放电电路测清楚了没有

放电应该正常啊,3v。5v都有了
,就是不知道这机子电池待机应不应该有3v,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电池,也隔离过了,3v,5v,都有了,就是不触发!

那就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呀,开关针电压,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LID_SW#(3.3V),RSMAST#(3.3V),南桥的RTC电路等,检测电池的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上次修了一个联想类似的,是cpu供电芯片虚了,搞不懂

网友:
按触发电路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