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60主板亮机掉电

楼主(2015-07-17):
拆机的,主板无修,独显, 就是进系统掉电,不想修了, 200出了, 感觉价格合适的聊 318277767

网友:
65还是55的???

网友:
单板就有点贵了吧

网友:
当作料板有点偏贵

推荐有自信的同仁接手

网友(2015-10-19):
不修了?呵呵,你把温控芯片旁边的Q13拆掉试试,好了回复一下

网友:
我被你标题引进来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,正在求解中..........

网友:
碰到一个同样故障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问题进来看看

网友:
联想Y460P Y560 Y560P全新板卖出去有时显时不显问题的,公司不做维修,当坏件处理200一片十几片,其他形号也有。加扣扣584658693

网友(2015-12-11):
我也有一台Y560独显的机器,能显能进系统,大概1到2分钟掉电,两个BIOS刷过还是一样,最后查到风扇下面断线 。自己拍的图
,希望能帮到你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