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联想G475 板载CPU

楼主(2015-07-17):
机器独立显卡  有时花屏 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

网友:
温度正常么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外接花屏吗。换显存看看。

网友:
独显不要了 直接集成的咯

网友:
楼主,你修的太好了,赞一个

我星依旧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显存不稳定吧 试试

网友:
G475,,你直接把显卡拆了,,这个AMD的CPU里面集成的有显卡,,,,如果还花,,估计是CPU挂了,这个E300   E350  E450  的CPU很容易坏

网友:
显卡去掉 换个cpu  包好

网友:
外接看行不行 行的话换屏看看

网友:
BIOS里 可以屏蔽独立显卡 ,判断下是不是CPU问题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