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MA770T-UD3P跑C1不过

楼主(2015-07-17):
此主板跑C1不过 插上小喇叭会有响,测内存电压没问题,BIOS刷过 也对换过,总是C1不过,在线求大神解决

网友:
如果说BIOS、内存供电都正常,插槽无问题,那只有桥了。

网友:
lz 有没拿  内存打值卡。。打值啊!

网友A:
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,师妹我昨天跟你修的一样问题,你只要找内存供电芯片连接到MOS管有个小三极管跟小电阻拆了就可以了,或者弄条线去连接

网友:
内存的参数先确定要正常,

网友:
查一下236脚是否3.3V的电压。

网友:
楼主测试电压

网友:
6L说的有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,师妹我昨天跟你修的一样问题,你只要找内存供电芯片连接到MOS管有个小三极管跟小电阻 ...

不需要换?拆了就能用?

网友B:
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   没有的话照这个图片查下条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   没有的话照这个图片查下条件

供电正常的啊,3.3 1.5 0.7都有呢

网友D:
那就只有加焊桥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只有加焊桥试试了

可惜没BGA。

网友E:
amd的u,换个U试下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条件,打串口IC拆掉试下

网友F:
查内存供电啊,vtt、基准供电,spd,smbdata,smbclk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查内存供电啊,vtt、基准供电,spd,smbdata,smbclk

都查了啊,都正常无断线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md的u,换个U试下

换过了,故障依旧

网友G:
刷bios,压北桥试试,这板子我修过几块,有北桥虚焊,加焊好的,有换北桥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刷bios,压北桥试试,

BIOS刷过,北桥加热过 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供电正常的啊,3.3 1.5 0.7都有呢

打下内存的地址线 数据线对地值

网友G:
压桥,和加热一下,只是简易判断不准的。只有真正加焊才能判断

网友D:
现在的主板太便宜,这个板子应该35就能拿到了,维修意义也不是很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主板太便宜,这个板子应该35就能拿到了,维修意义也不是很大了

这板子这么便宜? 我倒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压桥,和加热一下,只是简易判断不准的。只有真正加焊才能判断

赞同,但是没办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