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170S7 电源板号:715G1813-1 VER:C 电源没输出 通病

楼主(2015-07-17):
飞利浦170S7 电源板号:715G1813-1 VER:C  电源没电压输出 通病
IC902光耦坏了,遇到几台了

网友:
光耦坏的还真少见,除非是过压烧坏的。

网友:
维修中光藕坏的还真不多,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通病是很多

网友:
修好的显示器中没有坏光耦的,修不好的中可能有,下次遇到直接秒

网友:
光耦坏了会导致输出电压一直跳变的。

网友:
有个科技学校的,十几台机,都是这个型号,都是不通电。
输出没电压,0V,300V正常,修第一台的时候,都是觉得应该是IC坏了,换来换去换了光耦就好了。
后面的都是拆机换光耦,前年(2013年)修的,现在没见有返修的。
前几天又遇到一台,就发上来了
这个机我觉得就是光耦和按键容易出问题
飞利浦按键坏了会不定时开机关机,遇到过一台(其它型号),不定时关机开机,差点换板,最后换按键好了
按键要全部一起换

网友:
维修中碰到的光藕坏的不多..........

网友:
坏的非常少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光耦不出电的少见  跳变的比较多

网友:
却是通病,今天换了一 个光偶,好了一台,谢谢你的经验,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飞利浦170S7 驱动版的MCU数据包,有的话发我一份,谢谢!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 下次遇到了就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我的是5V电压低,换光光耦,431及TEA1532均未见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