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家V星ms-7529跑码到13

楼主(2015-07-17):
我一块ms-7529正常跑码能到13,但是显示器不亮,测量内存条的数据线没有电压(正常来说应该是0.9v)。断电,bios放电后,开机,正常跑码。显示器点亮。每次都要这样放电后才能正常跑码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?

网友:
刷BIOS,换南桥。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

网友:
直接刷BIOS试试先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耗电流,V星的有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