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H61MGV开机缺色

楼主(2015-07-17):
这主板一开机显示器就显示的缺色的画面偏蓝色,显示器换过VGA线也换过,内存CPU都换过,始终缺色,没有思路了求大神解决。顺便问下G1620带核心显卡的吧  核心显卡受桥控制嘛?

网友A:
坐等学习机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坐等学习机会。。。

我都没修好呢,哎 愁啊

网友B:
打下VGA接口的阻值是否一致?此板是CPU集显的呀?

网友:
创口芯片换下试试。会有收获的

网友C:
实在不行换独显试试

网友D:
你先换一下主板VGA接口

网友:
看看三基色的上拉电阻和阻值,

网友:
这个慢慢查吧

网友:
RGB对地阻值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下VGA接口的阻值是否一致?此板是CPU集显的呀?

应该是核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在不行换独显试试

哎, 先看看在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先换一下主板VGA接口

感觉是这个的关系不大

网友D:
你测了主板VGA接口红绿蓝的对地组织了吗

网友:
拆掉三基色的下拉电阻量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测了主板VGA接口红绿蓝的对地组织了吗

测了正常啊

网友:
要拆了2个150电阻测的

网友:
要拆750电阻测才可以测得到哦,你不拆,测不到的

网友:
三基色正常。。。会不会是显示器问题。。。你应该换过吧

网友:
三基色正常就换CPU试下啊

网友E:
打下VGA接口的阻值是否一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打下VGA接口的阻值是否一致

  阻值对的啊

网友F:
缺色的问题不知道,G1620是有核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缺色的问题不知道,G1620是有核显的

有核显我也知道额,CPU都换过没用

网友:
你出一下三基色,如果正常,那就是桥的几率大了

网友G:
三基色  正常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三基色  正常吗?

应该是正常的,这板子没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应该是正常的,这板子没修了

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不记得了,板子都还给人家了,当时打貌似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