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派8190专用顶栏电量显示百分比补丁

楼主(2015-07-17):
 此补丁亲测可用,只适合于酷派8190。
第一步:下载后命名为SystemUI.apk,然后移动到system目录下,改权限为rw--r--r--:第一竖全勾,第二竖第1个打勾(竖=列),然后移动到system目录下的app文件夹覆盖原文件。

第二步:把SystemUI.odex这个文件移动到system目录下,稍后有用。

第三步:提取刚才覆盖过的新SystemUI.apk里面的classes.dex这个文件,改名为SystemUI.dex,同样改权限为rw--r--r--,同样移到system目录app文件夹内。

第四步:重启手机

第五步:再次打开RE管理器,进入system目录,将SystemUI.odex移回app文件夹中,删除掉SystemUI.dex这个文件,一切OK了。

第六步:再重启一下手机,8190顶栏完美无缺显示电量百分比的电池图标!
(注意:一定要按以上步骤操作,否则手机轻则每次开机都会显示“Android 正在升级”,重则手机变砖,切记切记!不是酷派8190就不要试了,后果你懂得^_^)

网友A:
百分比都有补丁,这年头补丁真多。感谢楼主贡献分享维修资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分比都有补丁,这年头补丁真多。感谢楼主贡献分享维修资料。

不用客气蛮

网友B:
酷派春雷wifi自动开启式怎么回事,数据连接也是自动开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酷派春雷wifi自动开启式怎么回事,数据连接也是自动开启

能关吗?以前正常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关吗?以前正常不。

以前正常,就这两天犯毛病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正常,就这两天犯毛病了

那能正常关闭这些功能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能正常关闭这些功能吗?

能关闭,但过一会又打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能关闭,但过一会又打开

那就恢复出厂设置吧。基本问题都能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恢复出厂设置吧。基本问题都能搞定了。

回复了,不好用,故障依旧,好像中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