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8ZG光用电池不触发,插上适配器也不充电,是怎么回事,大神们指教一下吧

楼主(2015-07-17):
为什么这个TEMP_MBAT只有0。28V,不是3VPCU上拉的吗

我现在是用电池开不了机,插上适配器也充不了电
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呀
TEMP_MBAT还到了这些地方的
EC的97脚
PU6断开,前面的电压还是0。28V左右
这个TEMP_MBAT是不是电池检测脚,现在电压不对,所以EC不发出开机信号呢
求大神指教
光用电池,是过了隔离保护的,因为公共点和3 5 V都有电压呀

网友A:
电池换过了吗?有没有短路、断路的。如上拉电阻。

网友B:
用电池有待机,说明保隔通了,拆卸PU6

网友C:
充不了电  换个电池试试 不行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电池换过没有?TEMP_MBAT是电池温度检测脚,充不了电查充电芯片条件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建义,我换了一颗充电芯片,充电电感都有电了,只有充电芯片的REF脚是3V,不知道是不是高了。其他脚条件都正常啊,但进系统就是不充电,光用电池也开不了机。一拨适配器就断电!郁闷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。当初因为烧短路的时候,我摸到充电芯片发热,所以重新吹了一个新的上去。

网友:
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换过了吗?有没有短路、断路的。如上拉电阻。

电池换了新的,也一样的。短路,断路排除了。上拉电阻我都测过换过一样的啊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用电池有待机,说明保隔通了,拆卸PU6

我PU6也拆了的,但没有进系统看。只是测了一下TEMP_MBAT端的电压没有变化,我就又上回去了。拆掉PU6会影响充电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不了电  换个电池试试 不行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

换过电池。充电芯片是ISL85731A,他的REF脚是3V,不知道对不对,充电电感插上适配器后都有11点几伏的电压呢。但进系统就是一会儿提示,电源已接通,正在充电。要么过一会儿又提示 检测不了电池。一会又提示未充电。EC又重新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。就是充电芯片还没有重新换过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PU6也拆了的,但没有进系统看。只是测了一下TEMP_MBAT端的电压没有变化,我就又上回去了。拆掉PU6会影 ...

不会,防静电的管子 。

网友:
充电电流反馈查下看看,

网友:
查充电电路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充电芯片换了试试

网友:
认不到电池咯,,那就往这个方向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