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修的一次最解气的显示器

楼主(2015-07-1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两天同行送修一台LG 22寸的 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 W2242SP   故障为不通电   当时因为忙给同行简单看了下  电源板坏了  而且不止一个地方  说得等  同行没等   拿去另外一家修显示器的那边  这显示器在那边放了2天 最后同行 又拿来 说那边说我把他的板子给搞坏了  说背光灯也坏了  坏的很多了  说修不了  让同行换电源板,  今天上午 同行来说话难听  说我把他板子给搞坏了  我一听火一下上来了, 说我给你修! 于是这次第一次深深的感觉修不好的严重性! 电源板版号是:AIP0157    找了一圈没找到这个电源板的资料  只能根据电源板的原理开始排查     电源板的保险被那家维修的 给拆掉了  电源管理芯片也被拆了 复合二极管也断开了    测高压电路部分短路    先把缺件的地方找出来U101 LAF0001  找个好的 还上  把断开的二极管给连上  测 的高压部分 短路 MOS 管坏掉一个  原型号是 APM4546   用P607 更换    OZ9938GN周围电容短路 拆周围元件 测的其中一个电容引起 拆掉不短了  测的没短路的情况下 通电 测12 5 V 电压出来了  接屏 LG的LOUGOU 出来了他屏右边那块也碎了  同行说本来就那样     不管他了  烧机测试一切OK  !  同行见我修好了 对我很是佩服 给我买 苏打水  又要请我吃饭 ,说多了 都没用 技术硬才是王道! ......    由于拿的急忘记拍板子图片  把换掉 的元件和已经装好的整机照片  传下吧         写的不好 大伙尽情喷吧 。。。

网友:
那客户也是个人才,屏都坏了还修

网友A:
要是我,同行第二次拿来了根本不给他修!什么这个那个的,什么你给他搞坏的?去他娘的P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我,同行第二次拿来了根本不给他修!什么这个那个的,什么你给他搞坏的?去他娘的P吧。

是这么个事 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 后来一想何不给他修好也是一种无形的回击呢!

网友:
修电源板的技术真是杠杠的。

网友:
屏坏了也修没有投资必要了

网友:
呵呵,苏打绿听过……

网友B:
我能问你   楼主装监控了吗?

网友:
都破成这样了,还能有修的价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能问你   楼主装监控了吗?

几个意思。

网友C:
这修起来有什么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修起来有什么用啊

看监控吧 具体不知道 没问那么多

网友B:
装了监控  直接调监控给他看   叫他无话可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装了监控  直接调监控给他看   叫他无话可说

当时我给他修的  保险烧了一次 。。他里面本来就有短路的 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当时我给他修的  保险烧了一次 。。他里面本来就有短路的 !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额  好吧  这 就说不清楚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额  好吧  这 就说不清楚了

是吧 ,人家那边修不好 你修好了  这样就什么不用说了  无声胜有声。。

网友E:
的确,有点看扁人了, 不过修好就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的确,有点看扁人了, 不过修好就行,

是 的  修不好不就等于承认人家说的了吗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我,同行第二次拿来了根本不给他修!什么这个那个的,什么你给他搞坏的?去他娘的P吧。

我看的不解气,这种同行给他修个屁,明显不相信你。还说你搞坏的。
要解气,你说我搞坏的,你拿证据来。那你说一下这是之前那家搞坏的。
看他相信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吧 ,人家那边修不好 你修好了  这样就什么不用说了  无声胜有声。。

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比较好。被说你搞坏的那你就修好证明你的技术,也能证明你的为人和同行的卑劣。既和客户搞好关系又不让客户难堪。当然开门就是做生意的,不是来怄气的,你说是吧。既然他拿来了那就赚他的钱。还有就是你动过电源板,而那家维修的拆开一看这样了,肯定认为是你搞的。至于本身短路还是原先短路那没有人知道的呀。你会跑过去说这个原来就是短路的吗?说了人家也不信。所以那家维修店不一定是故意整你的。做人心态和处事方式很重要。你是值得我学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