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疯狂逆袭 实战笔记本外接GTX650TI

楼主(2015-07-17):
            如何安装

      之前都提到了,笔记本外接显卡主要是用到了一个EXP GDC设备,但很多网友对于EXP GDC是怎么一个工作原理还很迷茫这里简单说下,笔记本可以通过EXP GDC设备接驳任何PCI-E接口的设备,如显卡、视频采集卡、RAID阵列卡、声卡等产品。本次就是利用接驳GTX650Ti boost这块显卡来提升原来笔记本的显示性能。现在测试开始!本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,硬件安装篇,系统设置篇,性能测试篇!

      下面就是你购买整套EXP GDC设备后的一些配件,从左到右,200W的外设电源用于给显卡供电,会有一个外接的6pin供电,用来给显卡外接供电。一个EXP GDC设备,连接笔记本的expresscard接口,另一面的接口是mini hdmi。一个EXP GDC主板用来连接外置显卡。一根HDMI线,两边分辨为HDMI和mini HDMI标准的接口。当然你还需要一块给力的显卡,本次测试采用的是V星的GTX650Ti Boost版。

       首先,给EXP GDC主板安装4个固定螺丝,安装好后,在插接好外置显卡后能够更稳定的放置。

       四个螺丝支柱比较容易安装,不用螺丝刀直接用手拧就行。

        安装好4个螺丝支柱的EXP GDC主板,可以看到上面清晰的写着,笔者手里这款设备是V2.5版本。来个细节看看做工,对于价格不高的一款产品来说,从电阻、电容的焊接,可以看到虽然没法很一些大厂相媲美,但是也相当不错了!

         这个PCI-E插槽就是用来连接台机显卡的!主板上带了两个mini HDMI接口,也就这款设备双路数据连接,笔者本次只测试了单独连接expresscard接口,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试试再加上mini PCI-E接口的双路连接性能表现。

       将电源的4pin接口连接到主板上,从上到下依次是,4pin电源接口,双路电源线,mini HDMI。

        下面就可以把你的大家伙,外置显卡插在EXP GDC的主板上啦!注意对齐,猛烈的插进去就行,来一张显卡背面的照片,相对来说V星这样的大厂,这做工就更上一个档次啊!

         走起来一张连接好的全貌吧,电源,expresscard卡,显卡,主板,电源略大,相信以后的版本应该会有改进吧。

         这么大一块电源到底有多大的功率呢,可以看到输出功率是12V 18A,算下来应该是216W,这应该足够咱们外接的显卡供电了!

         说了许久还没说,到底咱们的expresscard接口在那里,本次测试笔记本,用笔者自己的Y460为例,在机身右侧的E-sata接口下面,就是expresscard接口啦!另外EXP GDC设备还支持mini PCI-E,有很多机器都内置这个接口,也有一些是空闲位。各位要和msata接口区分开哦。对了,如果不用无线网卡的话,可以把它拆下来,因为一般无线网卡都是mini pci-E接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     高       深

你可以多看看书

网友:
这不是广告贴吗!

网友(2015-12-10):
没有实战图楼主你说什么?

网友:
没 图说个 什么

网友:
不配图,没有说服力哦

网友:
我是来吐槽的,没图没证据啊

网友:
来个图片 说明一下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