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三星显示器p2250

楼主(2015-07-17):
今天收到一个三星显示器不开机触摸板开关灯不亮   我以为电源板坏了拆机测电压全部正常   就短路开关闪了一下   就改了高压板   开机触摸板开关灯亮了     灯管 亮了关不了机   白屏  我在想是不是开启电压接错了     我测电压3V 测了几次正常    我就把灯管又接到显示器的二合一高压板上了    *脏话*木想到开机正常了     我就在想是不是三星显示器开机触摸板是不是得短路一下就好了     花了一上午时间搞定      迅友们都想想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后继短路了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开关本体不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