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80跑码掉电维修

楼主(2015-07-17):
     联想Z580
板号:广达LZ3A  HM76 芯片组    故障:跑码掉电

看电流感觉要亮机了就马上掉电了

测SMBUS有正确读到内存,排阻有持续波形,EDID有波形后马上自动关机了。

维修弯路:

1.换CPU 、内存、 刷BIOS 故障一样

2.打各大电感和转换电压阻值未发现异常

3.每次掉电都是同一时间,怀疑开关电压被拉低,测开关脚一直为高,失望。。。

4.不装内存不会掉,测保护隔离管也有完全导通,排除公共点不稳定掉电。

5.示波器测各大电感和转换电压波形都很稳定。

6.换温控芯片故障一样

7.也没什么思路了,COMS电池放电、简单测下EC条件:LID、ACIN、BATLOW、都OK

此时心情有点烦躁,回想POST自检,显卡有去读屏,就会打开屏供电,一测屏供电LCDVCC对

地值0短路了,追查来源发现一颗电容发黑,

位置号C21。拆下上电亮机不再掉电
总结:显卡读屏后就会打开背光和屏供电。拔下内存不掉电是显卡还没工作。

最近下载BIOS程序 、图纸分都下穷了,看官点下你们的鼠标猛加些分吧。。。。

 会员4402772元2022-12-7 23:04

网友A:
看的我好感动,楼主好厉害

网友:
为你的技术加分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的我好感动,楼主好厉害

分享经验。。互相学习

网友:
楼主显卡电路很难判定的吧?

网友:
弯路走多了 问题就明显了的

网友:
屏供电最后出来,,,后级短路引起掉电....

网友:
细心无大错,,,,,,,,,,

网友B:
手上有一台  掉电重启  无限循环  蛋疼中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少修到的,不过楼主也很厉害啊!

网友:
学习了。这机子不好搞哦。

网友C:
细心还是很重要滴

网友D:
拿到板先观察啊 啊啊啊  不要急着动手 啊

网友:
这种掉电的故障估计一般的维修店修不出来,太隐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拿到板先观察啊 啊啊啊  不要急着动手 啊

那就是用眼睛就能秒杀部分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细心还是很重要滴

是啊,细节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上有一台  掉电重启  无限循环  蛋疼中·········

能亮机的嘛   什么机器

网友:
真的是要好好观察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