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有开机声音但不显示

楼主(2015-07-17):
接到一台苹果A1278有开机声音但不显示。平时苹果修得少,不从何下手啊,有没有哪们大侠修过同样故障的?请指教一下啊!!!!

网友:
是不是 屏幕接口旁边的 保险坏了, 或者是暗屏  这个机器 暗 屏多

网友:
开机一会屏幕看起来有背光,但是无图像显示,键盘按了也没有反应……。

网友:
偶尔开机整个屏幕是红色的,清一色红!!!!

网友:
红瓶  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一般都 是屏坏了,主板很少坏的,我修过一台类似的

网友:
集成还是独立啊

网友:
看下屏的供电

网友:
开机按ALT出盘符吗??

网友:
是屏坏了吗?

网友:
先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,查查高压供电保险

网友:
我修过好几台都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