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经常自动重启还有自动关机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17):
 最近一段时间里,电脑经常自动重启还有自动关机,有时候几分钟 有时候几个小时,更有都还没有进入桌面又自动重启。并且自动关机后,有些时候电源指示灯还亮着,但是按开机键 重启什么的都没反应,得拔掉电源线重新插上,电脑自动启动。还有某些时候,放水杯在桌上的一瞬间 电脑有时候也自动重启,但是我大力摇晃电脑桌,电脑也没出什么问题,真是很费解,还有有时候关机变成重启,重装系统也这样。

 分析问题的原因及解决:

     1、感觉是兼容性的问题,换一个操作系统试试,如xp,win7等。

     2、扣出主板电池放一下电,插拔一下内存、显卡清一下灰,在检查硬盘是否有问题,如果还不行就检修一下去吧。

     3、检查下插座,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,换别的地方不会只有线路问题了检查下。

     4、电脑买了多久了,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吗。如果在保修期内就去找商家。

    如果以上4项都不能解决问题,可以进入迅维网寻求帮助!

网友:
怎么能这么暴力呢?

网友A:
概率最大的还是散热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概率最大的还是散热问题,

是的是的呢

网友B:
楼主英明,自动关机、自动重启有了全新的认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英明,自动关机、自动重启有了全新的认识

不客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