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买的安泰信APS 3005DM,用了几次就坏了,求指导

楼主(2015-07-17):
买的二手货,未修过,开始进使用正常,某次接着笔记本装系统,然后突然听到电源尖叫报警声,调好的电压19V一下掉到15V,赶紧关掉电源,再开,无负载的,19V正常,过十几秒,又开始尖叫,电压从19V不停掉,反复几次后,现在把开关纽到最大,开机只有15V,且过很短一会儿又开始报警并掉压,应该不是温度问题,因为风扇已短接改为常转。新手求指点,这电源还有救吗?

网友:
通病,换电位器

网友:
我的也是的 悲催啊  这个安泰信啊  坑货啊  修了半天也没看出来什么坏了 电位器好的 电源保护电路没问题 温感也是好的 就是不干活啊  我了个去。。。。蛋疼啊  再买个吧  还在纠结买什么牌子的

网友(2015-08-22):
哈哈,中招了,这个电源不坏没有暗病谁会卖啊

网友:
电位器有问题了

网友(2015-11-17):
不值钱的东西,工具个人感觉还是买新的好些。我一般都在迅维淘宝店买,这样放心。

网友:
先試看看VR換掉

网友(2015-12-29):
淘宝买个全新的麦科信平板示波器也才2千多元,二手是个不省心的东西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