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133上网本,不出3。5V

楼主(2015-07-17):
   一台HP2133主板不开机,查电源供电,不出3,5V。打对地阻值短路,折掉Q521,Q522后,仍然短路,你觉得那个坏的可能性最大。。

网友:
芯片坏多、、、

网友A:
[发帖际遇]: 鼓励发帖,奖励 1712448621 分 下载分. 。。。。真的假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[发帖际遇]: 鼓励发帖,奖励 1712448621 分 下载分. 。。。。真的假的

前面为会员名,后面1才是分

网友:
35v短路,不是芯片,电容,比较难查
估计很多东西都挂了,io蓝桥

网友:
烧鸡烧一下不就晓得了。

网友:
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面为会员名,后面1才是分

吓坏我了,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