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 a7 mx 开机点不亮诊断卡停留在D2

楼主(2015-07-17):
七彩虹cf a7 mx主板插上诊断卡,按开机有跑码00 d0 d2,跑到d2不跑了。我怀疑是内存的问题,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除了内存的复位没有电压,其他的VTT_DDR,SPD供电,VREF,时钟信号,SMBDATA,SMBCLK都正常。求高手分析分析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!

网友A:
。。。估计北桥了可以试试做下

网友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估计北桥了可以试试做下

怎么把我拍的那张图片发出来,地址是C盘: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B:
这个图好象是在你的电脑硬盘上

网友:
七彩虹cf-a7-mx跑d2代码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图好象是在你的电脑硬盘上

是的!我已经上传上去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估计北桥了可以试试做下

北桥干过了,不是北桥的问题!

网友:
CPU座查下吧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是BIOS的问题,刷个BIOS就好了。
我把链接免费分享给大家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74717-1-1.html 提醒一下BIOS版本是4.0版本的最后分析结果:cpu正常读取bios之后,bios工作后,通过smbus读取内存的动作波形,然后才会出来内存复位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正需要呢

网友:
我的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档d1代码,是当内存了,怎么办啊?

网友:
内存换过没有?